万用表蜂鸣档长鸣,阻值乱跳,请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2025-08-14):
30块的万用表突然坏了,阻值档阻值乱跳,蜂鸣档长鸣,不知是哪坏了,便宜货送修不值得,又不是专门干维修,没必要买好的。下面图片哪里是负责检测电阻的,想把它换了试试,请高手指教

网友:
整个板上,除了那个主芯片,其它只有很少的元件了,,这种情况就是主芯片坏了   估计是电阻档量电压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板子中间有两个三极管,估计是保护的,先测量一下这两个三极管有没有短路,短路的话直接铲掉(以后没有保护功能了),如果没有短路的话,就是芯片问题了,这个牛屎坏了,可以把它铲掉,使用贴片芯片焊接即可,但是需要知道对应的型号。

网友:
要是我就再花30买一个

网友:
外围没几个元件了,如果勉强检修的话,你就先把外围那几个元件检查一下,有坏的就换,如果外围元件没问题,或者换过之后还不行,那大概率是牛屎主芯片挂了。牛屎芯片坏了就直接扔算球了,没有维修价值。
哪怕不是专门干维修的,好歹弄个优利德UT33A也算正经货,楼主你这种山寨歪货严重耽误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