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U603Z 键盘不能用!!!!!!求图纸!!!!!

楼主(2025-08-14):
机器型号:GU603Z

机器版号GU603ZX

机器能障:键盘不能用测量个脚阻值如下:1到4脚阻值718  5脚阻值0.08  6到29脚阻值650   30脚阻值无穷大 31脚空  32脚阻值630  。有图纸的朋友帮忙发一下谢
谢! EC芯片IT8259E  BIOS 刷过故障一样 ,键盘也换一样故障!!!!

网友:
华硕的好像有键盘程序可以刷

网友A:
这个笔记本有单独的键盘芯片it8252

网友:
这个板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笔记本有单独的键盘芯片it8252

好的我去找找!感谢!

网友:
能发一个上来吗?感谢!!!

网友B:
1脚通过2个电阻到了U3503的18PIN
2脚通过2个电阻到了U3503的17PIN

网友:
EC是U3001型号未知,但引脚功能定义可通过点位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通过2个电阻到了U3503的18PIN
2脚通过2个电阻到了U3503的17PIN

好的我先去找找这个芯片有没有

网友B:
EC的SPI通迅总线是通过电阻与单U内部南桥SPI总线模块进行实时通讯,以此传输各种数据与时钟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的SPI通迅总线是通过电阻与单U内部南桥SPI总线模块进行实时通讯,以此传输各种数据与时钟信息。

刚才测量了一下供电 正常!但是有一组SPI 通讯总线阻值很低 ,阻值只有10几欧姆。是不是CPU挂了 ,并且键盘背光灯也不亮 控制脚去了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测量了一下供电 正常!但是有一组SPI 通讯总线阻值很低 ,阻值只有10几欧姆。是不是CPU挂了 ,并且键 ...

华硕全系列键盘固件,微信:Yx098078951227

网友:
鑫制造有点位

网友:
找到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