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T 板号:LA-7552P 开机黑屏不显 bios波形异常求助

楼主(2025-08-14):
ASUS K53T 板号:LA-7552P 开机黑屏不显 bios波形异常求助

    前几天一客户老笔记本SUS K53T 板号:LA-7552P,通电黑屏不开机,可调电源测试电流到1.2A左右轻微波动不像是检测内存时的电流变动,拆机检查时,在拆掉c壳时发现主板cmos电池已经脱落了,电池座无法固定电池,有热容胶固定后再开机电流跳变正常,开机显示了。问题这么简单就顺便给客户清一下灰,装机测试正常客户带回。
  可三天后客户又打电话过来说又开不了机了。这几天一直在用也没事,以为可能电池又掉了吗?就让客户再拿回来看看,可调电源测试1.1A左右轻微波动,没有内存跳变,黑屏不显,更换内存测试也不行,拆机电池固定没问题,又把电池取下放电再装回,还是原来的样子。然后用示波器测量开机时bios芯片2、5脚的波形,发现波形持续不间断的有,看来bios不正常,重新刷了个bios程序,故障依旧,换个几个bios也不行,bios芯片换了也不行。最后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主板通电不用触发,bios芯片的1、2、5、6就会有持续不间断的波形,触发开机波形也没什么变化。如果把bios芯片取下来,通电测试2、5脚就没有波形了。1脚有片选信号波形,6脚也有波形。主板也无法触发开机。
  这样情况还没遇到过,有那位大师遇到过吗?请赐教维修思路,是EC问题还是cpu问题呢?手里也没有cpu和EC可以更换。

补充:触发开机后,plt_rst#复位有3.3V vga_rst#也有3.3V,

不装cpu,内存,通电不去触发bios还是有持续不间断的波形。

网友:
换个U看看吧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呢

网友:
把U压紧开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