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90主板通病维修

楼主(2025-08-14):
主板12V和2.5V均短路,pcb内部短路,挖孔,飞线。

网友A:
说实话,我觉得稳定性堪忧!

网友:
这手工活儿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觉得稳定性堪忧!

切个料板供电飞还行,,这样飞电流高一点肯定完蛋,芯片也没法散热,,线损也高

网友:
这也行,看着不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个料板供电飞还行,,这样飞电流高一点肯定完蛋,芯片也没法散热,,线损也高

ε=(´ο`*)))唉  明白人

网友:
很强,但是估计会用不了多久。

网友:
硬盘没坏吗。厉害啊

网友:
厉害了,这个技术不得了

网友:
早就
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这种修法令人堪忧。这种芯片本来故障率就高这么修硬盘很容易被烧坏,硬盘里的资料就全完了。

网友:
你这手工可以 但是稳定性就不好说了

网友:
牛逼  吧散热做好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种用不了多久,神州改过一台用得几天又挂了

网友:
以前搞过一台挖孔好了,用了一天就烧了,硬盘都报废了。

网友:
高手 ,但是这种我不想这样干 感觉用不长还得回头找你

网友:
高手,佩服,不过这也不稳定了吧,有研究价值,交给客户有风险吧

网友:
按技术来看 楼主技术方面绝对OK  但是质量方面让人担忧啊 这样子谁一看不蒙圈啊

网友:
供电堪忧啊

网友:
2,5v可以在另一端硬盘供电2,5V拉过来,也可以改小板,这电流小,加分了

网友:
高手,但也就不能通过PCB散热了

网友:
这飞线技术,佩服。

网友:
我擦 老板 你这技术 完全没得说 这是真正的牛逼道格拉斯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牛逼。飞这么多条线,这个玻璃应该是硬盘供电吧。

网友:
这样子飞电源芯片压力是不是更大了

网友:
有个毛用 用段时间又会烧.问题这样解决不行

网友:
我只能说技术很牛,但是稳定性堪忧。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你是大神

网友:
请教这个内部短路用什么方法判断的?

网友:
这是dc芯片吧,这么整也就赶紧复制资料救急可以,想长期用那就是想多了。

网友:
有研究价值666666

网友:
电源的线细了。

网友:
为什么有根飞线要打个结

网友:
别的不谈,像素真的高

网友:
我这飞线 真的是牛逼啊 太值得学习了

网友:
这是技术活

网友:
手工厉害,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