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T CPU风扇转3-4秒就关机

楼主(2025-08-14):
神舟笔记本Z7T   板号NH50HKMB-OC客户拿过来说是自动关机,上电屏幕刚亮还没进系统就关机了,  拆机检测发现只要风扇转3-4秒就断电,然后断开CPU风扇不断电了显卡风扇正常转能进系统了但是一分钟后电脑报警应该是没检测到CPU风扇,以为是CPU风扇接口条件不满足小问题结果测试条件正常,于是看图纸风扇条件都来自EC,网上订EC回来装上还是一样故障后又刷了BIOS和换了几个温控6脚管都不行, 没招了来求助各位大神,麻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有换过风扇吗?

网友A:
开关有问题吧,4秒关机

网友:
换过风扇了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有问题吧,4秒关机

不是开关问题,不插CPU风扇就不会4秒关机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换电容C85 81 800 803行不行

网友B:
成都 拿龙芯科技看看

网友C:
报警的时候测一下显卡供电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警的时候测一下显卡供电看看正不正常

显卡供电正常,显卡驱动都正常

网友D: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CPU风扇短路了?

网友D:
先刷bios咯,不行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都 拿龙芯科技看看

龙芯杨老板有两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bios咯,不行 没遇到过。。。

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CPU风扇短路了?

换了风扇也不行

网友:
难搞哦,实在不行换板吧

网友:
不去查温控,查风扇控制电路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