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的哪款热成像呢

楼主(2025-08-15):
大家都在用哪款热成像呢,我们来讨论讨论,最近小弟想换热成像有没有各位前辈推荐一款你们认为好用的一款热成像,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前辈们有推荐的最好发一个效果图和型号,看看各位大佬都用的哪款呢!

网友:
好的不便宜,上万了。

网友A:
你了解一下鑫智造。

网友:
朗驰3代,tb4117

网友:
海康、艾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了解一下鑫智造。

鑫制造的还有待提升哈,当时我们在学校已经试过了。。。

网友:
具体型号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B:
给你看下我的H10,1000买的,不算特别好,但是够用,我自己加了一个可拆卸的微距镜头

在整张板子上找发热点的时候,不使用微距,只看热点,电源线接开关,发现热点关闭电源看热点是否消失来判断是否短路

找到大致区域之后再装上微距镜头精准定位

没有微距镜头下的主板

微距镜头下的芯片和电阻

我这个是手持的,受手的摆动影响比较大,但是好处是不受支架限制,随拿随用,大小板子都没问题,另外微距安装之后拿远看是啥也看不到的

网友:
几年前买的海康21pro带微距镜头,用着还可以,现在这个价格应该可以看下其它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下我的H10,1000买的,不算特别好,但是够用,我自己加了一个可拆卸的微距镜头

在整张板子上找发 ...

这个效果看着就很一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下我的H10,1000买的,不算特别好,但是够用,我自己加了一个可拆卸的微距镜头

在整张板子上找发 ...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下我的H10,1000买的,不算特别好,但是够用,我自己加了一个可拆卸的微距镜头

在整张板子上找发 ...

我的h10也改造了镜头,借给修手机的用,他嫌弃的很,我要换掉

网友:
千把块钱的随便用。

网友:
价钱决定一切 看你的要求了  要求高的就要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h10也改造了镜头,借给修手机的用,他嫌弃的很,我要换掉

手机的元件太密了,必须很清晰才行,这个确实不行,修电脑倒是够用

网友:
UTI260B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的元件太密了,必须很清晰才行,这个确实不行,修电脑倒是够用

修普通短路是够用,感觉400ma以内的几乎感知不到,或很厚的游戏本主板,微热的感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普通短路是够用,感觉400ma以内的几乎感知不到,或很厚的游戏本主板,微热的感知不到

我专门一个带开关的线烧鸡,主要看接电和关电的微弱变化,100ma没什么问题,但是之前遇到显卡短路,外面看不到热点就很烦,而且这个没有对电脑有专用适配,笔记本的螺丝孔电感这些反光也很烦,这个是公司的,要不然我也想给他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