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CPU供电

楼主(2025-08-15):
CPU供电的复合MOS管烧了 换完MOS管之后   直接上电怕烧CPU   可以先把电感翘起CPU那端空载 上电测输出吗?   怎么防止烧CPU (现在CPU是好的机器能亮 别跟我说CPU已经挂了的废话)

网友:
不装管子,测量上管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A:
不能,没有电感,电源启动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没有电感,电源启动保护了。

断开电感的后级   为什么说没有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感的后级   为什么说没有电感?

电感后面还有电容呢

网友A:
电感接一个脚,不就是没接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接一个脚,不就是没接入吗?

是 断开电感保护   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断开电感保护   有没有好办法

没其他的好办法,只有通电前严格检查mos 和焊盘及焊接没问题。当然主控也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