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联想THINBOOK 16 G4 不开机

楼主(2025-08-15):
下午接到客户机器,说是不开机,通电没反应,拆机检查发下,升压正常,隔离保护不过,于是查了下充电芯片,是BQ25710,没该机图纸,查了芯片资料,2脚3脚都有20v,1脚该有20v,测试为0v,测量供电电阻断路了,一端有20v,一端0v,打了下阻值,后级短路,看了下就接了一个电容就到芯片1脚了,于是拆了电容,再测阻值正常了,好幸运啊,于是换了电容和供电电阻1欧的,通电测试,已经有待机5v了,修之前是没有的,于是装机,成功点亮,有修到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标注板号

网友:
好好学习,,天在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