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NM-C811二修机开机花屏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5-08-15):
机型:小新air 15ARE  2021 板号:NM-C811 R**.0

故障现象:开机log竖柱状 花屏 一条条的,然后就黑屏卡死,跑不了内存测试,维修过CPU和内存颗粒,二修机

维修过程 :
跑不了内存测试,就不确定跟内存有没有关

先重植CPU后还是 一样

加焊全部8颗内存颗粒还是一样

识别内存改成镁光4G 就默认只使用A通就是 UD1-UD4

Board ID 0110 改成0100

测试还是会花屏,但是不会黑屏了,上内存检测,顺带把B通道的内存拆下植锡备用

维修思路是A跟B 现在只用A花屏,就是A通有问题,把B通的内存挨个换到A通

UD1-UD4内存挨个换,换到UD4不花屏了  UD4内存损坏

换了UD4后再运行内存测试

换UD4后测试为通过,坏一个内存颗粒,找一颗好的内存 跟剩下的3颗内存,装回B通道,装完B通道改回16G

顺利点亮没有花屏了

对于这种开机明显花屏的用这个方法可以快速确定是,A或B通道的原因,维修效率提升,对于不显示卡内存电流的维修也有帮助,例如卡0.7A内存电流时可以通过改内存配置只用A通道,把A通道的挨个拆下测量焊盘数据线(关键)数据线阻抗没有问题再换内存,拆下内存测量数据线很关键因为有些是重植CPU后卡电流的 可能是CPU空焊或者连锡,这个是我修这个机器的维修心得,只在这个机器上验证过,其它机器并不适用。

下面是我制作的内存脚位图

发帖不易多多加分

网友:
只有加二分的权限

网友:
此故障能够修复,时间精力肯定花费不少。给楼主点赞。

网友A:
内存测试,不能判定具体数据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测试,不能判定具体数据线么?

理论上可以,我看专业修内存的有定位故障内存颗粒的工具

网友B:
这款有ab通道得bios 刷bios就可以排除ab通道了

网友:
厉害,识别电阻改成镁光4G就能关闭B组内存吗?这款修这么多没发现还能这样

。那如果是想关闭A组怎么改呢

网友:
ab通道bios怎么制作?

网友:
ni tai lihai le

网友C:
大佬,有点没看懂。这句话
识别内存改成镁光4G 就默认只使用A通就是 UD1-UD4

原始颗粒应该是2G一颗的吧?  不用管颗粒大小?直接改成4G就默认A通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有点没看懂。这句话
识别内存改成镁光4G 就默认只使用A通就是 UD1-UD4

应该这样想,这个板总不会装8颗 512M的颗粒吧,你看memtest 测试中 显示 X1 说明只用一个通道,上8颗的是X2 双通道, 要确定4G 8G 16G上什么容量的颗粒可以查看BIOS中的SPD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有ab通道得bios 刷bios就可以排除ab通道了

大佬,求一份AB通道BIOS,昨天修这个刮内存 累计刮了40多颗,刮的怀疑人生了,还是不过内存(开始时原机的,后来又拆料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这样想,这个板总不会装8颗 512M的颗粒吧,你看memtest 测试中 显示 X1 说明只用一个通道,上8颗的是 ...

没搞懂为什么改成4G就是单通道了,不过我刚改了,可以亮了,说明B通道内存颗粒,或者CPU B通道有问题

网友:
大哥,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低温锡。就得要一套撸。所以这个U虚焊我报价比拯救者还高。否则的话,像这种机器的要弃修了。

网友:
板载内存的维修确实麻烦,要是可插拔的分分钟搞定。

网友:
问题不大,修起来是真麻烦,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路过帮顶,学习一下,贴主牛逼,

网友(2025-09-16):
大师精神

网友:
这种太耗时间了,,,,,,,,,,

网友:
这样搞,,花不少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