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 2020款不读硬盘跑分低维修小记

楼主(2025-08-16):
夏日炎炎:笔记本也高温了

这台本子是朋友的电脑高温 导致笔记本电池 键盘触摸 一套带走
拆开后发现惨不忍睹: 键盘排线被烧了一个大洞
触摸板失灵
并且固态还不识别主板进PE 都进不去
故障现象:
1:明显的键盘损坏 触摸失灵
2:风扇不转
3:不识别固态
4:屏闪内屏 可以亮 但是屏幕进BIOS 高级直接闪屏

恰好这有个Y7000P模具
开始蚂蚁搬家
装好后发现键盘可以使用  但是触摸板失灵,固态依然不识别
伴随着闪屏没办法测机 连PE 都进不去
想着换个屏LZ这坏屏幕不少 试试 故障依旧
既然这样都没办法只能拆内屏用HDMI 外接了
哎好了不闪屏了也可以进BIOS了 这就简单了
BIOS 关闭安全启动,关闭核显 进PE
进了PE后发现还是不识别M2 测试两个M2口均不识别
按照修台板的经验 一个M2 应该是走桥一个直通U
因为LZ是修台式机主板得小垃圾遇到过桥噶  固态不识别
测试 桥阻值 哎 正常
测试 M2的 固态数据线   哎 正常
这就奇怪了有阻值 证明是通的,为啥不识别
这个Y7000磨具有个SATA 用SATA 可以识别
难道是BIOS问题?
用SATA 进系统 刷最新的BIOS   依然不行
查到这里已经是夜里12点 LZ 哄完孩子 老婆 去睡觉了
后续查论坛
发现固态有个供电电路5V转换电路
测试固态上电容 没电
跑线  发现主板UX2 是 固态的识别电路
这里已经发现问题 有输入没输出 芯片还异常发烫

更换后 电脑固态成功识别

但是还是伴随着屏闪
前面说过主板外接屏幕没问题,换屏也会闪 推测应该是屏线问题
换屏线 屏闪解决
最后就是风扇不转问题
开机主板会自检风扇风扇是转得 但是开机后不转并且 我测试 CPUz跑分只有1200
频率限制 2400hz
更换两个风扇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故障有点多呀

网友:
是的 固态少 转换电路  屏线 +风扇折腾 一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