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无聊问题,这个标志代表什么

楼主(2025-08-16):
ibm,联想本子后壳螺丝旁边的标志,有拆键盘的,有拆内存的,这个标志是拆CD壳的吗,平时总拆没注意过

网友:
键盘    ,,,螺丝

网友:
键盘内存图标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
键盘螺丝吧。

网友: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但凡你把图片拍大点就知道了  如果是小的盖板就是内存  如果没有盖板就是键盘

网友:
触摸板的?

网友:
键盘螺丝

网友:
问AI都没问出来

网友:
找到所有这个标的螺丝拆下来你就能看到内存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键盘螺丝吧

网友:
这个不是内存盖螺丝吗?

网友:
必须是内存盖板螺丝位

网友:
内存螺丝位置

网友:
键盘螺丝 十字螺丝

网友:
的确无聊,上面这么多大神都告诉你了

网友:
好无聊啊,,,,,,,,,,,内存盖螺丝吧,

网友:
画了个内存这不是吗

网友:
看着像网线的

网友:
这是拆内存,必拆的 锣丝。、

网友:
键盘盖板螺丝,也可以说是掌托螺丝

网友:
内存的,现在的电脑都不表了

网友:
不是键盘螺丝就是内存螺丝 键盘面大一些

网友:
不只是你无聊,我们都无聊

网友:
我觉得像是内存的符号。

网友:
看来无聊的人还真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