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你们会再加钱吗?

楼主:
前几天修了个外星人的  m15 R4 LA-K741P ,同行的,二修机,触发后掉公共端电压。插上电池,充电只能冲几秒,也会掉公共端电压
看论坛上很多人说EC通病,以为EC坏了,就报价260。

客户同意,定了带程序的KB9542GF,以防外一又带了两个ISL9241H。

到货后换上EC懵逼了,触发后还是掉公共端电压,又换了充电芯片。结果还是一样,充电倒是正常了。

不死心啊,又给EC刷程序,结果还是一样。

订EC的时候怕编程器刷不了程序,还订的带程序的EC,花了40块。

折腾那么久了,不甘心啊,继续修。

对这个机器的设计没有维修经验,修了快一天才修好。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还会再加钱吗?

网友:
好奇修好了没?大佬还是说说修到哪里才修好,这样观众心里有底好评估值得不值得。你说对吧

网友A:
同行修机,报260已经是高价了,再加价以后同行估计不会找你了.
如果是我,只要成本不超过报价,白费工钱也得给修好,如果成本超报价直接退机说修不好就行了.
现在修机子,并不是每个都要达到多高利润,有时几分钱成本也可以赚二百的,只要总体平均利润可以就行了!

太看不起外星人了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09:49
同行基础维修价一百出头。看到二修,而且EC要40元,才报的260。260不算高价,换CPU动不动千把块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09: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修机,报260已经是高价了,再加价以后同行估计不会找你了.
如果是我,只要成本不超过报价,白费工钱也得给 ...

同行基础维修价一百出头。看到二修,而且EC要40元,才报的260。260不算高价,换CPU动不动千把块呢

网友:
好奇修好了没?大佬还是说说修到哪里才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修机,报260已经是高价了,再加价以后同行估计不会找你了.
如果是我,只要成本不超过报价,白费工钱也得给 ...

太看不起外星人了吧。

网友:
260美元,不用加了吧,

网友:
修一半发现难度大要求加钱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