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390/NM-B891开机唱歌,电流升到0.556求助。

楼主(2025-08-16):
开机报警,电流卡在0.556下一步做CPU还板载内存?知道好分享一下技术非常感谢。

网友:
CPU正解,5%的概率内存

网友:
重做CPU吧

网友:
我一般会干cpu

网友:
好的,卓茂5830用225这个曲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
对了这个8代U应该是低温锡的,也想改成中温的,钢网0.45的,用0.4的锡球还是0.35合适?

网友:
描述得不够全面,只有电流,没有电压及各信号测量参数。
看电流应该CPU电压已出

网友:
低温锡加黑胶。唱歌是先干u,干完u内存又虚了,在干内存。

网友:
干完CPU干内存

网友:
我觉得干cpu应该

网友:
散热片螺丝松点,如果能亮证明CPU虚焊,还不亮内存虚焊

网友:
看你自己做U容易些还是做内存容易些,你觉得哪个容易就先看哪一个

网友:
低温锡温度不要太高,那个容易掉零件,旁边要保护一下

网友A:
联想有测试APP程序,打开APP听声音,会提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干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有测试APP程序,打开APP听声音,会提示是什么问题

大佬可以传一份测试app给我吗

网友:
哈哈哈,全干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