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cpu坏了吗,蓝屏,改不了硬盘

楼主(2025-08-17):
是cpu坏了吗,蓝屏,改不了硬盘模式,装系统蓝屏

网友A:
送修说是cpu坏了

网友:
你这个pe用着怎么样  有软件捆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说是cpu坏了

得手动加载硬盘驱动。
或者在BIOS里找找看,能不能找到硬盘模式,改为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