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1502Z故障求助

楼主(2025-08-17):
ASUS X1502Z,版型x1403za r2.1,用户自已更换电池导致死亡卡扣碰到主板造成AC通电自动触发黑屏,通电手摸待机芯片(2N=9A)的3VADSW输出电感严重发烫但有3.3V,cpu温度慢慢升高,测CPU电感电阻0.005,待机线性有输出3.3V 543,5v 530。会是EC或cpu的故障吗,再问这机子EC是否带程序?

网友:
少传了一份CPU点位图

网友:
华硕这个EC,买过几次刷写的,后来用全新空芯片也是一样的用,被卖芯片的坑了几回了

网友:
喔!那就是说明此EC是不带程序的。不过此机子有可能CPU集含的北桥干挂了,只要给cpu提供3.3V电感立马发烫严重,测阻值187也不是大短路,考虑到更换12代cpu上上千多元了客户放弃再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