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750显卡检测不到维修

楼主:
华硕GTX750显卡检测不到。测核心供电0.65V,偏低,正常0.95V(以前正常时测试过),测显存供电无,测mos管无异常,检测电源芯片EM5305VT,7脚EN电压无,受控于PSQ8mos管3脚,该管2脚接地,1脚电压12V,明显该管导通,拉低了EN。继续跑线路,PSQ8第一脚接PSQ7三极管C极,E极接地,测B极电压为0.65V,C极12V,三极管应该导通,在线用数字万用表测试PN结正常,怀疑该管性能不良,换新后,B极电压0.69V,C极拉低至0.03V,显卡顺利点亮,复测核心电压恢复到正常值,收工。

GPU-Z检测图片和备份的ROM

网友:
这品牌DELL 找我的只用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