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工作站T7910不开机

楼主:
用户搬了一台戴尔T7910主机,插电没反应,检查是电源问题,用户自己网购了一个电源上机后可以触发,开机灯为白色,显示器由黄灯转绿灯,背光亮但黑屏(屏百分百是好的)。约二分钟后主机自动断电,开机灯为黄灯快闪二下隔一秒又快闪二下。间隔三秒左右重复。对这种服务器从没修过,网上也没有搜到有用信息。此机主板是双CPU结构,但只用了一片E5CPU,内存二条16G四代服务器专用内存条,独 立显卡(显卡单独试机正常)。内存条装在家用台式机上也无法点亮,普通台机内存插在服务器上也点不亮。问了身边维修的,说这机子必须上二条内存且插对插槽才能点亮,其它就不知道了。求助有了解这款机器的师傅们指点一二为感

网友A:
不用必须上两条内存吧,因为毕竟用了一块CPU,可以尝试只装一条内存试试,最好插在靠近CPU位置上

试过,二条分别插上,6条插槽都试过,故障依旧。有个维修员说遇到过这款机子,上一条内存点不亮。所以现在搞不清楚。我也试了另一组CPU和内存,故障是一样的现象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必须上两条内存吧,因为毕竟用了一块CPU,可以尝试只装一条内存试试,最好插在靠近CPU位置上

试过,二条分别插上,6条插槽都试过,故障依旧。有个维修员说遇到过这款机子,上一条内存点不亮。所以现在搞不清楚。我也试了另一组CPU和内存,故障是一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