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8代U低温锡的型号是SRFFX钢网0.4用0.35的锡可以吗?

楼主(2025-08-18):
到底用0.4/还是小一点的比较好?
App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8-18 19:48 审核通过

网友:
0.35好些,好脱模。

网友:
得自己试验。珠子小,主板或CPU稍微有点变形,就会空焊吧。

网友:
太小的锡珠 CPU好难做得好

网友:
肯定大了好呀 小球 一个焊不好 容易空焊 跟散热器也容易产生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