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80G 能不能改集显?

楼主(2025-08-18):
华硕 FX80G 能不能改集显?板号:DABKLGMB8D0

机器开机都正常,已经不认独显,核心很烫。。。我想不影响开机的情况下。
把独显供电断了。。
求方法。

我断开了PR261-pr300 一排四个电阻,结果现在变成上电0.2了掉电了。。。

网友:
可以不认独显,但不能断开独显供电。如果核心短路,没办法通电,可以拆了核心。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华硕也是想着断开独显供电,结果也是不行。只能改配置电阻及相关设定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华硕也是想着断开独显供电,结果也是不行。只能改配置电阻及相关设定电路

桥要收到显卡的电源PG ,所以直接断电不行。DGPU_PWROK_Q 要正常才行。如果要断开显卡供电,可以尝试拆了VQ5

网友:
拆VQ5应该是不行,这个PG信号还要送往桥,桥需要得到有效的PG,
还联接到了显卡及+1.8V_GPU_AON

网友:
还有这个时序图画得有点不知道怎么说,正常NBSWON#信号不是高低高触发跳变吗,怎么这样画,
而S5_ON反而画成高低高跳变,
不知道它想表达什么意思,是S5_ON插电瞬间产生一下然后关闭5MS后再开启(试探一下后极是否短路或过流吗)
不好理解,而已颜色也不一样。

网友:
开关信号还在一面,刚才那个不是

网友:
NBSWON#这个信号是一个接口经过KR48送往EC的107PIN,

网友:
在RTC电路正常的情况下,EC在得到待机供电.复位.读取BIOS同时检测到ACIN\BALOW后发出S5_ON去开启待机3 5V

网友:
不是拆电感拆功率管

网友:
记得以前刚刚入行的时候听说一句话就是能用了就别瞎折腾了

网友:
显卡的供电pg飞个3.3v,把电感拆了

网友:
1050而已 修出来就好了  又不是贵显卡

网友:
拆供电,拉PG,改配置电阻,刷BIOS

网友:
断开那排电阻,好像内存供电也被断开了

网友:
拆了核心加温控传感器

网友:
单拆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