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jumper 500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5-08-18):
jumper 500电源:主动pfc,双管正激,12和5V联合稳压,3.3磁饱和稳压。cm6800+tny278芯片故障现象:开机10分钟内会关机重启。关机前各输出电压正常。关机没有规律,跟负载无关。轻载重载都会关机
维修过程:检测12 5 3.3 -12各路滤波电容没问题,更换过保护芯片,辅助电源芯片及其周边小电容,cm6800芯片等都无效。
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A:
先注意仔细地观察线路板上的焊点有没有虚焊(黑眼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注意仔细地观察线路板上的焊点有没有虚焊(黑眼圈)吧。

我也怀疑虚焊

网友B:
测试待机电压+5VSB 是否稳定,可用假负载测试。

网友:
我的航嘉 600,电压监控芯片控制——开关光偶——三极管——控制CM68000电源集成块供电脚,电容少容量

网友:
还有电压监控芯片

网友:
已经换过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待机电压+5VSB 是否稳定,可用假负载测试。

稳定的,测量过

网友C:
你这是插电脑是用的时候重启吧,开机后持续测量pson的电压是否有回调,正常如果重启电源绿线拉低,如果开机时重启那么看看绿线电压是否升高再拉低,如果没有,那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或者说电源本身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插电脑是用的时候重启吧,开机后持续测量pson的电压是否有回调,正常如果重启电源绿线拉低,如果开机 ...

同一台测试电脑,只有这个电源出问题会重启

网友:
我觉得应该重点检查PowerGood端子的电压是否正常。比方说大约十分钟PowerGood电压跌落呢?

网友(2025-09-18):
你把在电容量一下,它容量不足造成不定时关机,有PFC电路的电源好多就是这个大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