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R570服务器自动关机,报传感器 SysBrd Vol Fault 已从不太严重状态转换至紧急.

楼主(2025-08-19):
如题,此机运行2个多小时后,自动关机,面板上报黄色叹号,系统日志显示传感器 SysBrd Vol Fault 已从不太严重状态转换至紧急状态。但是电源后面指示灯并不报故障,再次无法开机,只有断电可以再次使用2-3小时,然后又关机。据机主说,电源已经换过了,摸各部件温度比较正常,无过热。感觉是主板的问题,但是又没有头绪,还望高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某个电压真的有问题,或者电压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检测和温度检测这块出了问题

网友A:
这是个通病,内存槽里面的12V电容可能有腐蚀,全部换掉就能好,已经修了几十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通病,内存槽里面的12V电容可能有腐蚀,全部换掉就能好,已经修了几十片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机主着急用,没有时间检测了,所以买了块板子换上了,下次遇到再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