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937,U口能认键盘和U盘,不认鼠标

楼主(2025-08-19):
机器:富士通S937,故障是有个U口可以认键盘和U盘,就是认不到鼠标。
机器有三个U口,其中两个都正常,有一个U口可以认到键盘,能也认到U盘,键盘是2.0的,U盘是3.0的。但是接上鼠标就不行。
有重装过系统,刷过BIOS,换过U口都不可以。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iOS
U盘
方法

网友:
补充一下,鼠标确认是好的,也换过别的鼠标,有线的无线的都试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硬盘录像机,USB接口很挑鼠标,拿个10个鼠标,有可能有一个可以用,也是很不理解。

网友:
桥片老化了

网友:
这问题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