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集显方法,华硕天选FA507R

楼主(2025-08-19):
华硕天选FA507R   改集显,此方法来自小红帽大师兄,
直接上图,安图接就行了,简单易懂

网友:
断显卡供电+显示芯片电子开关强改集显输出

网友:
好好,你们都很牛

网友:
这种经验是最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BIOS直接关更方便。

网友A:
楼主,这款机器是不是会出现间歇性不显示?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又不显示(但是电流会在跳变),所以你才改的集显?

网友:
牛逼啊,膜拜大佬

网友:
牛逼啊 这样独显坏的机器 就能复活了

网友:
搞不懂什么原理,希望日后能遇见这类笔记本

网友B:
如果附上电路图解析,就完美了

网友C:
大佬,有没有小米181501-Ab的屏蔽独显方法。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款机器是不是会出现间歇性不显示?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又不显示(但是电流会在跳变),所以你才 ...

显卡供电管短路了,显卡挂了,所以改的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附上电路图解析,就完美了

没有点位和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有没有小米181501-Ab的屏蔽独显方法。

暂时没有改过,

网友:
好经验好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2025-11-07):
我的型号:FA507RW  DANJMMB1AA0 REV A 我按照此方法改,可以亮机但是不稳定,会不定时的出现蓝屏。可以肯定的是cpu没有问题。此机器大概1月前重新植球CPU。稳定运行。突然不开机回来一查显存供电短路。更换供电依旧不显示。考虑到价格客人同意改集显。采用论坛的方法不太稳定不知道为什么。如下图蓝屏后重启

开始排查问题:
1.拆掉所有显存,显卡,以及相关的所以供电。不改PG 只改切换信号屏幕正常点亮。现在测试稳定性,发现依旧蓝屏
2.搞笑了我现在将所以修改的都去除了。结果还是能亮。看来我这个型号。不需要改。直接拆掉供电。及坏掉的芯片即可。但是还是蓝屏。估计是我的板子哪里出问题了。目前还是未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