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110M的板子CPU电压高

楼主(2025-08-19):
CPU电压实际测量和BIOS里的一样,电源管理芯片RT3606BC,我换过了没用。

基本没遇见过此类故障, 有点懵,求助大神。

网友A:
估计是定制bios,特意调高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定制bios,特意调高了电压

BIOS刷过官网的了~~~~~~

网友:
110板,没这么高电压的.   找个垃圾U, 时系统跑跑再说.

网友:
主控芯片旁边的电阻电容仔细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