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可以亮机正常安驱动,但有滋滋

楼主(2025-08-19):
显卡可以亮机正常安驱动,但有滋滋声,拆开发现核心供电第三相没波形,驱动芯片CHL8510,第三脚pwm电压为1.3,正常其他相为0.3V,这个引脚过O欧电阻直接通主控ir3567B,这得换主控芯片了吧?想着把这一相pwm的线截断,从别的pwm飞线,不知道行不行,主控有蓝漆
芯片
显卡
飞线
App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8-20 08:36 审核通过

网友:
千万别借pwm信号,另外你这信号检测说明这一路mos 没打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