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下载文件白花下载分怎么说

楼主(2025-08-20):
淘到一片T420独显的坏主板,板号NZM3H-7  M/BNVH-41  AB5800的板子,手头只有NZM3H-2独显的图纸,对着图纸大多数元件都对的上,但检查到板上的C582(1206封装)时发现这颗电容是VINT20的滤波电容,而NZM3H-2图纸上的C582(0402封装)则为连到Q101栅极的且为N/A(未安装),意识到不同板号图纸有区别,于是在论坛上搜NZM3H-7图纸,看着标题及介绍对,下载下来打开看还是NZM3H-2,碰运气又下了几个链接都是不对,花了不少下载分,我的下载分是人民币充值充的,真是浪费钱财和精力,大家说说,这些忽悠人下载的老帖子多少年过去了怎么还不更正,上当的心情不会很好,郁闷啊

网友A:
请将你发现不对的链接提供一下,或者后台举报相关贴子,工作人员看到第一时间会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将你发现不对的链接提供一下,或者后台举报相关贴子,工作人员看到第一时间会处理。

算了,以后下载链接谨慎点就是了,好在花了些时间找到了板子的问题所在,VINT20对地大短路,连接VINT20的滤波电容差不多有20个,还有几颗MOS和IC,用毫欧表一个一个测,C1316阻值最小24毫欧(其它因线路有阻值会稍高,有的有35毫欧),怀疑是它的问题,用小开路电压(2V)大电流(5A)直接加到VINT20上烧机,边烧边一个一个摸元件(没有热像仪只能这样做了),差不多几分钟感觉到C1316温度比别的稍高(微乎其微),然后把C1316焊下来再测就不短路了郁闷的心情缓解了),换上新的10UF/25V的电容,上CPU和内存,加电后就亮机了,系统装好测试都正常

网友:
这个不可避免的,毕竟这里面发的都是个人行为

网友:
居然还花钱啊?多发帖就有分了

网友:
需要下载没分了

网友:
...是的,坑不少的

网友:
没事多逛逛论坛 发帖都有积分了

网友B(2025-10-12):
下载分需要充值只能说明楼主只索取不怎么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分需要充值只能说明楼主只索取不怎么奉献

注册时间不长的小小白能有什么奉献?花钱充值下载个图纸就是索取啦?(关键还被“有奉献的大忽悠”忽悠了不少下载分),“只索取不怎么奉献”很伤人

网友:
可能。。。有些用户为了分上传了不准确的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