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问一下大家手机4G信号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25-08-20):
问一下大家手机4G信号不稳定的问题,一部OPPO安卓老手机,刚开机是可以用4G信号的,但是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后,就会出现只有2G信号的情况,然后原地重启手机又会出现4G信号,这种情况一般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有没有可能是系统问题?是的话我就去买一个系统先刷了再说。

补充内容 (2025-8-22 13:12):
更新,重刷了系统也没解决,看来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SIM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SIM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换了没用。。。而且只有移动卡出问题,电信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没用。。。而且只有移动卡出问题,电信卡没问题。

这个问题,我以前用苹果的时候遇到过,SIM的批次对老机型有影响,新批次的SIM卡对老机型不友好,兼容性有问题!

网友:
更新,重刷了系统也没解决,看来是主板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