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34007728电源板漏电维修

楼主(2025-08-20):
用户介绍他家电视不能接有线电视线,接上有线线家里跳闸就跳,漏电保护。让用户用了一个有线隔离插头还是一样现象。
分析应该是电源板交流漏电逐个测量隔离电容(一般的漏电用隔离器就不会漏电),发现CY907短路拆下电容测量正常。测电路还是短路顺着电路测量发现TB901初次级短路。
找一个同样的变压器更换后试机一切正常。
附上线路图

34007728 LED42 55 46 15686_V3工艺资料.pdf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坏的奇葩,一般这玩意也不太容易坏。

网友:
开关电源变压器坏的少,只碰到一例,还是雷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