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戴尔Vostro 3800不跑码

楼主(2025-08-20):
接粉丝一台式戴尔Vostro 3800主机开机风扇转不跑码,经检查有12V,CPU供电不出,测电感对地短路,使用烧机大法也没有烧出是哪个,就一个一个拆下管,拆至第三个发现对地正常了,料板上拆个下管换上就亮机。顺便把BOIS献上。 DELL

网友A:
不用一个一个拆,用万用表也能测量出哪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一个一个拆,用万用表也能测量出哪个坏

请问怎用万用表判断哪个管子,这几组下管我都测了每个都短。

网友:
CPU供电电源并列的,必须扯开,才能量出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