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f481p不充电

楼主(2025-08-20):
联想板号la-f481p不充电,单用适配器,电池都可以开机,电脑显示在充电但电流不稳,一下能达到2a多,一下又到几十毫安跳。
单板测量发现电池p沟道隔离管pq103 g极电压偏高导致管子没有导通,g极受控充电芯片32脚BGATE,管子换了,充电芯片也换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请大神指点一下充电芯片怎么会输出高电压的

网友A:
测量一下公共点电压是多少,这个机器正常公共点是9-13V左右,如果你测量是20V,大概率四个降压mos管坏了一个,你这上面是两个复合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公共点电压是多少,这个机器正常公共点是9-13V左右,如果你测量是20V,大概率四个降压mos管坏了一 ...

公共电压8.7v,图纸上是8.4v,公共电压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不是由IO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