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工作站笔记本,奇葩问题,用着用着就提示正在关机

楼主(2025-08-21):
戴尔的一台工作站笔记本,可以正常做系统,驱动什么也都正常,就是正常用着用着就提示正在关机,就是正常关机的流程,问题没有关机啊。在开机也能开,用一会又提示正在关机,有没有大师遇到过,感谢

网友A:
有没有看门狗?是不是看门狗激活了?

网友B:
开机后 拔掉开关排线 看看

网友C:
首先怀疑开关 然后是散热 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怀疑开关 然后是散热 检查一下

散热不高  开机键也是拔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 拔掉开关排线 看看

开机键不插也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门狗?是不是看门狗激活了?

看门狗石啥 不懂啊 大哥

网友:
换个系统测试

网友:
开关有问题吧

网友E:
有个很好的办法测试,把系统开机键功能调一下就能测试到是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F:
按开机键休眠关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门狗石啥 不懂啊 大哥

看门狗就是系统或电源监控芯片,发现有问题就会复位或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开机键休眠关掉试下

没有插开机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很好的办法测试,把系统开机键功能调一下就能测试到是不是开关问题

就没有插开机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