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E490不能热重启

楼主(2025-08-21):
配置是 i3 8145U的集成显卡主板,使用时完全正常,但是热重启不了,从WIN10开始这里点重启,之后 ,也有重启动作,但一直是黑屏状态,风扇也转,要长按电源开关,关掉,再重开,才能启动。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要有图,按时存慢慢查,一般都是电源管理复位逻辑出问题了。

网友A:
系统里点关机能正常关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里点关机能正常关机吗

可以            正常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正常关机的

那肯定更新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换不同版本WIN10重装了几次系统,发现装完不装联想官网驱动,就都正常了,也能正常关机,重启了,估计官网的最新驱动是针对WIn11的。

网友:
那就正常关机

网友:
那不一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