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提供一下IC的引脚定义!

楼主(2025-08-21):
求助一下图中电源管理芯片的PDF文件,与图中贴片
二极管
是什么型号,用什么可以代换?
芯片
文件
求助
PDF文件

网友:
估计是光宝的定制芯片

网友:
这个IC是PFC驱动和pw输出驱动。如果没炸保险和场管,这个一般就不坏。另一个不是二极管,看似是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