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尘修炼二十载 听闻水能滴石穿 LA-M062P 不亮屏维修 《白玩系列》

楼主(2025-08-21):
接到一台联想昭阳本本,版号LA-M062P
故障表现为大小写能切换 屏幕不亮 外接一样不亮
到手简单判断后 决定先换个屏幕
果不其然叼用木有,拆板打供电吧

测量屏供电各个条件均无异常
掏出示波器 测量到EDP-AUX无波形《二极体值正常》更换电容无果,
决定重做CPU看一下,

上BGA忘记内存离得很近 ,干完U通电0.4不跑码,两眼一黑,想偷懒给内存直接屏蔽了,结果图纸没给方案 尝试几个方案无果后,老老实实重做内存,做好之后依旧不亮

到此时判断不是CPU挂了就是屏线挂了 可惜的是我没有屏线,但是我有u

,给客户只报了修电路和重做的价格,不过都到这一步了,干个U上去看看咯,原机是R7Pro5825U,我手上没有 搞了个R75800H标压上去,换之前我也不知道这种板子,标压能不能代用低压,不过
《那你别管》《炸了算球》《BGA都开了》《梭哈是一种智慧》干了个5800H上去

打完BGA,打值无短路,通电梭哈,示波器测量EDP-AUX 正常出通讯波形,屏幕成功点亮,进入系统正常识别到5800H
故此证明 标压CPU可以代换低压

开开心心去告诉客户确定问题了

客户不开开心心的讲你不要忽悠我

《我这个就是屏幕坏了》
《换个屏幕肯定能好》
《奸商》

哦豁,这活好像白干了

不过我认为,《也不算白干吧》

网友:
客户:偷换我cpu?是吧?我不管,你给我换屏幕,换屏一定能好

网友:
哥们心态是真滴好啊...哈哈哈

网友:
那也的和客户算换CPU的费用了

网友:
客户说,我之前CPU是好的,肯定被你干坏了。

网友:
客户:你都把我 CPU撬了,算了!换块板给我算了!

网友:
看完总结一句话。  牛逼

   我手工没那么好

网友:
最新进度 高价回收了

,币子还是揣兜里了

网友:
没报价格的后果,白忙活一场

网友:
你这换标压 原机的供电 散热 能不能扛得住?

网友:
技术大拿l6666

网友:
恭喜道友结婴成功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9338-1-1.html帖子中说《经过各种方案排查后,发现其中一组装上就不能跑码,只留A组内存,不装B组,可以正常跑码亮机,并且两组内存替换 内存全是好的,打了一下内存数据线,没有异常》,那么只使用其中一组内存通道的时候,只需要拆除4个颗粒就可以吗,不需要改动主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9338-1-1.html帖子中说《经过各种方案排查后,发现其中一组装上就不能跑码,只留A组内存,不装B组,可以正常跑码亮机,并且两组内存替换 内存全是好的,打了一下内存数据线,没有异常》,那么只使用其中一组内存通道的时候,只需要拆除4个颗粒就可以吗,不需要改动主板吗?

要刷BIOS,我发你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刷BIOS,我发你就是,

我的微信LuJianCN,谢谢

网友:
换标压U 刷BIOS,但原机的供电能不能扛得住

网友:
小示波器不错,多少个米买的呀?

网友:
是不是cpu内部的集显坏了导致不亮屏,换u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