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西门子PLC的维修

楼主(2025-08-21):
1、资料查找
西门子 SIMATIC S7-200 SMART,基本单元:CPU SR40,资料下载移步其官方网站:工业支持中心

选择“文档类型”与“资料类型”并确认。

进度条往下拉,就可以看到“S7-200 SMART 系统手册 V2.2”,打开它。

搜索“SR40”,

搜索“DR16”,

2、SR40基本单元故障维修

图1 SMART-200 CPU

故障现象:RUN、STOP、ERROR 都不亮,初步判断电源故障

拿掉端子排,拆除外壳体后,如下图2 所示。

图2 三块PCBA

测试主控板上的电压,正面的两个 DCDC 芯片的输出电压分别为 1.8V 与 1.2V。
图3 主控板正面

反面的 DCDC 芯片的无输出,正负之间阻值非常低,初步判定有短路。
图4 主控板反面

三块 PCBA 的 DCDC 芯片丝印均为“C8=2D 13G”,经查找为立锜/RICHTEK RT8010AGQW。不太会查找的同志可以参考:电子元件及其规格书的查找与理解

图5 RT8010AGQW局部电路

手绘版部分电原理图

图6 电原理路

查看 RT8010AGQW 规格书,各引脚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7 管脚分布

根据“典型应用电路”部分的内容可以得到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如下图8 所示。

图8 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搜索“VREF”可得其典型值为 0.6V。

图9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根据图6 所标示的元件值,输出电压Vout =  0.6V*(1+R1/R2) = 0.6V*(1+16.2k/3.6k) = 0.6V*(1+4.5) = 3.3V。

使用外接电源给这部分电路强加 3.3V 电源,不做任何处理,一会功夫故障元件烧断开,故障排除,电源正常后的 PLC 视频:https://live.csdn.net/v/479305

:若 MCU 损坏将无解,只能找设备生产厂家,或者自行更换 PLC 并重新编程。

3、DR16扩展模块故障维修
装机测试 PLC 基本单元已经恢复正常,但再次发现外挂 EM DR16(完整型号:6ES7288-2DR16-0AA0)数字量输入输出扩展模块也有问题,真是祸不单行。

故障现象:输出部分公共端电压正常,DQ 指示灯显示有输出,但实际无输出。

CBA的组成:

主要电子元件列表:

MCU

MB87S2100

电源管理

LM317D2TR4G

交流输出光电耦合器

ACPL-244-500E

继电器

PCNH-118H3MHZF

端子台

2EDGKG4.0

共模电感

伍尔特 744222

拆出线路板,发现共模电感已经烧掉。注意:使用热风枪拆除此电感时,周围的塑料件需贴高温胶带保护。

淘宝查找“WE 102”,可得此零件为伍尔特 744222。

伍尔特官方网站查找 744222 规格书:

4、总结
对于西门子基本单元 CPU SR40 是较难读取到原程序的,逆向工程价格较高。工业设备维修的核心痛点——程序保全的价值远高于硬件本身,这一点在 PLC 基本单元的维修中尤为关键。

对于西门子扩展模块则不同,可以直接买一个换上就 OK,价格也不贵。

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升自己。有意向智能硬件电路设计想法的同仁移步:单片机与PLC电路基础知识分享,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真的!小弟拜服,我也曾研究过,就是搞不懂。感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