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奇怪问题

楼主(2025-08-22):
此机,除了电源键不能触发,随意按键盘可以触发,但是触发电流在1.5A左右归0,可以再次触发

问题来了,板号为LA-J871P,既然开机不能触发,键盘任意键可以触发,那先排除键盘问题,把键盘断开,裸板测量键盘接口处的ON/OFFBTN#,只有0.25V电压,而键盘的KSO1-KSO17随机有3.3V电压,不明白此处电压从哪里来,换了EC没用,也刷了BIOS和换了BIOS芯片,维修陷入困境。

二,既然能上电触发,那就按照时序来测量吧,各个电压正常,PG也正常,平台复位都出来了,还是掉电,再深入测量,发现是3V待机电压先掉,用热成像照3V待机芯片有点发热,断开3V PWM输出端和LDO输出端,单独烧鸡,也没看到有电流增大的现象,用热成像照,也只有正常的EC和桥轻微发热。

三,测量开机有BIOS片选下拉,那可以间接说明LPC总线是正常的

四,此机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故障,第一次拆开就好,压力测试没问题,第二次刷了BISO就好,但是都是过几天又复发,这次是屏幕彻底不良,开机电流定在1.5A ,偶尔上到2.2A屏幕亮之后自动掉电

五,EC是从淘宝上的小苏本本那里买的,不确定好坏,但也不至于换上去故障还是一毛一样吧?

头大!!!!!搞了好几天没有思路了

网友:
谁能告诉我,键盘上的KSO10电压到底从哪里来?EC待机供电,复位都正常,断电的时候,EC供电正常 3V 5V也正常

网友:
这不是EC,还有啥?pcb也有嫌疑

网友:
ON/OFFBTN#先把修正常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