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ThinkPad E14 gen 2 更换EC

楼主(2025-08-22):
各位大佬,手头的联想ThinkPad E14 gen 2,bios密码忘记了,更换EC能否解决啊,去本地维修的问了下保价500,感觉有太贵了。
我自己有风枪更换过这个机器通病的充电芯片和mos管,查了一些资料这个EC应当是带有程序的,不知道买一个自己换上去可以么,
这个128脚焊接类似电视主板上的芯片,焊接倒是不难。就是不确定买一个换上去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另外问下这个维修的正常价格是多少。要是价格合适就自己不鼓捣了。

网友:
补充一个照片

网友A:
买一个ITE EC编程器,价格不贵,自己学着刷EC程序,一次投入重复利用,能学点技术也能省下不少钱。

网友B:
换EC可以搞定的,NM-D011的板号嘛,这主板修过好多片了,不过我的EC芯片都是料板上拆的,换个EC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ITE EC编程器,价格不贵,自己学着刷EC程序,一次投入重复利用,能学点技术也能省下不少钱。

感谢大佬回复
我看价格差距还挺大的, 黑马维修网 有一个 185 的一个,这个也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EC可以搞定的,NM-D011的板号嘛,这主板修过好多片了,不过我的EC芯片都是料板上拆的,换个EC100左右

感谢大佬回复
我想 按照楼上大佬的建议自己搞,学习一下试试。我看有卖带程序的EC,买一个直接装上去,这样是不是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回复
我想 按照楼上大佬的建议自己搞,学习一下试试。我看有卖带程序的EC,买一个直接装上去, ...

是的,可以的,直接买带程序的会方便一点,没程序的要自己刷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的,直接买带程序的会方便一点,没程序的要自己刷比较麻烦

感谢感谢   我买一个整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