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东芝43寸电视屏幕上下抖动

楼主(2025-08-22):
东芝43U6600电视屏幕上下抖动,拔掉逻辑板左边排线右屏抖动,拔掉逻辑板右边排线左屏抖动,请问这是逻辑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测量数据:VGH 30.2V,VGL -9.6V,VAA 16.5V,电源管理输出测量到的还有3.3V、1.8V、1.2V等电压,12V供电稳定无电容鼓包。友达面板。
求助
电源
问题
屏幕

网友:
逻辑板 : T430QVN01.0 43T03-C00

网友:
液晶屏故障43通病

网友:
液晶屏故障43通病
43 寸屏修不好的多

网友:
来自: 广西玉林
两边都有问题的直接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