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DRC-W56 屏显示一半

楼主(2025-08-22):
这个是PC平板二合一的  换过屏了 还是一样

网友A:
看着像是排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排线断了。

肯定不是 刚才问淘宝上卖屏的 人家肯定答复 不是屏问题 是主板问题

网友:
哦,对液晶屏维修不太熟悉,帮不到你。

网友B:
cpu或者显示ic,测量主板屏接口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或者显示ic,测量主板屏接口阻值

好的 谢谢!没图纸 目测应该是U 直接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