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死机问题 头疼求助

楼主(2025-08-22):
配置  I7 14700K  华硕Z690-A吹雪   内存 32G d5 6400 显卡RTX4070s 玩游戏不定时死机  表现为 先是画面卡住  鼠标可以移动但是选不中目标 键盘大小写切换灯正常  后台音乐可以继续播放  大概三分钟左右黑屏 完全死机    键盘完全无反应  后台音乐停止 只能强制关机   重启也不行

换过显卡  内存条  电源 问题依旧.           没出现过蓝屏   CPU电压偏高  但也在正常范围. 求助大神

网友A:
首先考虑是电源           或者更新一下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考虑是电源           或者更新一下bios

也怀疑过电源  换了一个隔天还是一样的情况.   现在就剩下主板CPU 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怀疑过电源  换了一个隔天还是一样的情况.   现在就剩下主板CPU 没换了

win11?

网友:
CPU,14代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换系统,换CPU,查主板供电,实在不行就换客户

网友:
CPU  坏了捌

网友:
还有主板 一块换

网友:
硬盘是什么硬盘呢?按道理这配置也不差呀

网友:
这得考虑14代经典缩肛问题,更新下bios
当然前提还是把软件问题排除一下

网友:
之前查过温控没有?

网友:
台机好办 替换法

网友:
有可能温度高了 哪个元件虚焊了  优先排除软件故障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2025-09-23):
换主板 试试吧,几率大

网友(2025-11-09):
我认为是CPU问题,因为死机时有画面鼠标还能动。

网友:
肯定是先干系统,然后在CPU,内存,主板之类的额。

网友:
太新的平台没经历过各种严苛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