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L4168 B款主板 C306电容值多少?

楼主(2025-08-22):
爱普生L4168 B款主板 C306电容值多少?

背景介绍:打印机黑色基本打不出来,彩色都可以打印没问题。
                     L4168机上喷头清洁无效,拆出喷头用蒸馏水泡,注射器加压通喷头,自己没经验第一次搞,没烘干就上机,对管炸了,保险没炸,万用表检测喷头阻值                      都正常,现在分析下来有可能是E09a88ga芯片驱动问题导致原始故障即黑色不能喷墨,决定换掉驱动芯片。

问题:         我在用C245拆驱动芯片的时候不小心一坨锡掉在了板子,结果c306被拔掉了,网上找不到点位图,只好求助师傅帮忙!想请师傅帮个忙,请问C306电容                      值是多少,是不是和r303连通?多谢!

附图把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都上传这里,方便以后有需要的人使用!

网友:
在淘宝上找到一家爱普生主板配件维修的店,帮忙解决了这个问题,非常感谢店主的善心,店名叫 :小红花打印机配件销售维修。
答案是,连通,8nf。
我那个c306电容被搞掉一个小角,测量显示是5nf,一个小角去掉了3nf。
准备用一个10nf的装上

网友:
将拆下来的E09a88ga芯片与买来的芯片对比测量,12脚位内部断线,12脚位与A2222基极B相连,A2222的C与B短路后烧毁了芯片。

换上新的E09a88ga芯片和对管,补上c306 8nf 电容, 准备装机测试。

网友:
主板上机,不装喷头时正常显示,喷头一装开机瞬间就烧。原来就是喷头被我搞坏了,去爱普生官网了解了微压电喷墨技术,了解其喷头结构工艺,用注射器加压,喷头结构大概率坏!正确做法是泡头,或超声波清洗。

下图可见,密封胶就压在整排通孔上面,只要这里失去密封性能渗水,必短路。

转接板上排线拆开,发现排线上有芯片,类似液晶显示屏的cof。

拆到最后发现无法继续,除非破坏性拆分,到此为止。

准备再修一次主板,然后买喷头。最正确做法:淘宝买个十几块的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加烘干,大太阳晒应该也可以。

网友:
不错的,很详细

网友:
还是都拆开来,设计真牛

网友:
超声波清洗也会损坏这个头

网友:
超声波也会坏的话 下面方法应该可行
1   排线转接板缝隙处使用防水硅胶手工密封。
2   喷孔泡蒸馏水时,只浸泡金属喷头部分,水位高度控制在2mm,如果还不通,整个泡进水中,正反面都放置一段时间。
3   超声波只负责清理滤网,控制水位,具体位置见图示,注意四个软管接口会超出底部平面,需要自己想办法在超声波容器里放水平。然后用超声波清洗过滤网。

重点是 不能让微电压结构受压力和应力,水温度也不能超60度。

网友:
拆开了,能不能装上, 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网友:
可以装上,需要工具是:密封硅胶,一个电烙铁,几根塑料扎带,几个大夹子 或者自制简易夹具,就可以装回去。电烙铁加热塑料扎带为液态,滴到紧固点就可以。可以拆开的地方是过滤网那层,拆开清洗。如果出现串墨可以再拆开转接板层重新打胶密封,但是如果串墨出现在金属喷头那层,无解!

网友:
刚泡完头后,可以用薄刀片割开转接板层的密封胶,再烘干,可以加快烘干速度,然后再补硅胶就可以。泡头后单边依旧不出墨的原因,应该是黑色和彩色分别由两个芯片控制,单边不出墨基本是对应芯片坏了,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