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上电反复掉电,用镊子戳一下时钟的电就不掉电是什么鬼

楼主(2025-08-23):
机器是华硕飞行堡垒,板号FX505GT,这机器到手看上家换过桥,看了一下桥上有两颗滤波电容掉了,测了一下阻值没短路插电自动上电到0.7左右掉电,有时候到0.2左右也会掉电,以为上家桥有问题,换了一个新桥故障还是一模一样,跟着时序测,测到24M时钟的时候发现突然不掉电了,反复研究了一下,发现每次只要用金属物品戳着这个点的时候,就会上电到0.2或者0.3然后定住不掉电,这个是什么鬼,请教各位经验丰富的大神

网友:
我把晶振还有谐振电容电阻换了故障一样的,简直太神奇了,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都出来哪些供电啊?这款vccio那边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掉电也没用,不跑码还不是一样,没有实质性作用

网友:
换桥了,要刷相应的BIOS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