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小新PRO 13 无声音

楼主(2025-08-23):
求助联想小新PRO 13 无声音 客户描述 会议
时接了功放,后来就喇叭不响了,连接蓝牙音箱或耳机正常,声卡驱动也显示正常,重新更新无果,主板也没有烧伤,不知该从哪里下手,求大神们指点。
更新
主板
求助
联想

网友:
要不试试断开耳机孔那边

网友:
检测耳机孔

网友:
喇叭没声音,可以试下耳机孔。是不是一直检测是插入耳机的状态。或者换一个声卡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