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360 power不触发,M2接口不识别

楼主(2025-08-23):
朋友拿来的,说什么贵重机器的,一定要修好,拿到板子,先量USB总线,有没短路,423   417 正常,   如果桥挂了,就不用修了

,换快,也就那么多钱!

在粗略量一下供电!3.3   5   12  都没短路

上电,触发没反应!量待机电压3.3正常,桥1V正常,为了快速,一般直接测IO  Pwrbtsw  有没输出高低高跳变给桥!测量是有的!

测量S4 S3  没,总线没问题情况下,请出我的土炮,果断加焊桥!成功触发!

测试中,又发现m2接口识别不了!刷了个bios,没啥用,没办法,都到这了,修吧,测量m2接口供电3.3正常,复位3.3正常 ,6对数据0.5正常,都对只能找图纸了,量CK有,那就只有模式了,69脚,高电平为PCIe   低电平为SATA     量0V   我这pCIE通道的m2  肯定不能识别,查找点位图,一个1k电阻到3.3上拉!换了,量69脚 3.3出来,完美识别,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