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614J通病风扇螺丝位板层烧糊今天捡漏2台

楼主(2025-08-23):
华硕G614J板号G614J 6050A3438102 MB A01   对着点位图 刮骨疗伤,飞线搞定。。

网友A:
也碰到过两台  还好烧的板层里面没有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碰到过两台  还好烧的板层里面没有走线

我的 烧到线旁边了。。。

网友:
什么原因导致这里烧成这样?

网友:
华硕也算是电脑界的老玩家了,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