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Acer N22C1 暗影骑士 装系统遇到问题

楼主(2025-08-23):
这个本是系统损坏,开机到LOGO就重启。拆下M.2不重启。插U盘进不了PE,引导不了。
必须先关闭安全启动项,但显示灰色不可选取。

需设置一下BIOS密码,设置完后可以选取关闭安全启动项。

可以进PE,,,,但,BIOS又屏蔽了M.2。进PE无法显示硬盘。无法装系统。

情况是,不设置BIOS密码就不能关闭安全启动项,就不能进PE.
设置BIOS密码进PE又认不到硬盘。

在台式机上分区GHOST后安装,转一会就蓝屏。

请教下这个要怎么装系统?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问题在哪?????

网友(2025-10-15):
台式机上分区GHOST后安装,转一会就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