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战神z7t 插电源不认显卡

楼主(2025-08-24):
这是啥问题,插电源显卡就没了,用电池正常。显卡型号是3050ti,没思路了,版号神舟 nh50hkmb
显卡
求助
电池
电源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8-25 08:38 审核通过

网友:
来自: 湖南
查看显卡的分压检测电路电压是不是1.2v左右,太高太低都不正常

网友:
通病 1.5M 或者 2M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