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如何让2P背光接口的屏接6P背光接口的品牌机电源板?

楼主(2025-08-24):
有个戴尔23显示器,电源板背光供电是常用的6p,屏幕坏了扔掉了,手头有个2P背光的屏幕,用通用板试过正常显示。但只接这2P正负极到戴尔电源板,其余4P空着,背光能亮但无图像显示黑屏,换到LG显示器里也是6P,只接2P正负极也没有图像,有没有办法让2P背光的屏幕接到6P接口的电源板上可以正常显示的?以前6P背光接口的屏幕接到2P的通用板上可以的就是将中间的2针并接作为正极,剩下左右两边的各2针并联作为负极。但反过来有没有办法2P屏接6P的板?

网友A:
背光能亮就应该有图像,除非你的逻辑板无显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能亮就应该有图像,除非你的逻辑板无显示信号,

我认为也应该是,但是通用板就可以显示,屏没问题。但是装到LG和戴尔的板上就不行。屏接口也是标准接口,戴尔和LG的屏接通用板也没问题。我意思是它们两个电源板上背光接口6pin只接了2pin,剩下的都空着,是不是有什么检测机制去检测其他针的信号异常导致了不显示,屏线上是也有供电5v的。

网友:
啥叫标准接口,LVDS (2 ch, 8-bit),5V,30P?

网友:
中间两脚短接为+,两边各两针共4脚全都短接到一起为-,然后按+-接2线的就可以,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短接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