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0G5M键盘问题

楼主(2025-08-24):
更换一三星炫龙骑士笔记本键盘,原键盘进水键盘连键乱码,更换新键盘不乱码但是从456斜下三列全不好用,怀疑键盘问题还是,又订了一个,换完有键不定时连键,纳闷了,拆出主板挨个查进水,io干净的要命CPU附近也没进水,于是又订了一个键盘,这次换上好用,但是换上上次定的也好用了,这就很奇怪,不管了这么招吧。

网友:
上次的水还没干,后来就干了

网友:
维修有时就是这样,让你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的感觉

网友A:
悄悄地告诉你是屏幕的问题   通病

网友:
三星的本子  做的是真的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悄悄地告诉你是屏幕的问题   通病

只有老三星屏会这样吧,7代以后的三星键盘也换了不少没出过问题的,他旧键盘确实是进水了拆下来有明显水渍呢

网友:
是不是拆出来后,短路的地方不短路了,装好后就好用了

网友:
楼上说是屏的问题造成,就有点奇怪啊。真的假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口有氧化,多插拔几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