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PG问题

楼主:
神州板号4lxa的,12代CPU的,1.8V有PG信号没有,芯片是RT6543B,南桥供电的,是芯片坏还是南桥有问题,开机1.8有,没有PG,一会就反复重启,一开始是3V线性发热,EC短路造成的,1.8V的PG有回到EC,是EC短路造成没有PG,还是1.8V的负载有问题,检测到不出PG呢?

网友:
一开始是3V线性发热,EC短路造成的,1.8V的PG有回到EC,是EC短路造成没有PG,还是1.8V的负载有问题,检测到不出PG呢?